求FLUKE四位半万用表

楼主(2014-03-25):
如题。
成色不重要,但不能有盘片接触不良现象,我现在用的表就是这个问题,太烦人了。

同时,继续求二手示波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9648-1-1.html

网友A:
继续求!
主要是国产的盘片质量太差,换过几种表都不行,就是用过一些时间后就接触不良。

老兄莫非喜欢暴力换“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求!
主要是国产的盘片质量太差,换过几种表都不行,就是用过一些时间后就接触不良。

还暴力呢,就是小心得像碰豆腐一样,还是不给你好脸色看啊!

做维修多年了,从20多元到300多元的国产表,换了十种表,基本上都有这个毛病。

主要是要测量小于1欧以下电阻,所以一定要四位半的。

好像你以前想出FLUKE表吧?

网友:
楼主做什么行业啊。专测那么小的电阻

网友:
看样得买1000以上的了

网友:
还是国产的好.不好用就换.买一个80左右的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