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仁宝LA-5751P进水维修

楼主(2014-03-2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60,进水的,插电按开关无反应,拆开机,先把主板清理好,插电,测得无3V,5V,没有EN,,追查MAINPWON到PU10B,7脚输出5V高电平,正常,ACON为3.3V高电平,MAINPWON为低电平,继续追查到PU4A,,测得8脚VS无电压,从PD5飞线接上,插电待机0.15,可以正常开机,测得待机状态下5VS,3VS出来了,SUSP一直为低电平,SUSP待机状态下应该是高电平,追查SUSP到Q1 测得RTCVREF为低电平,追查到PU8 ,发现2脚IN无电压,测得PR122腐蚀断线,用锡补上,插电 待机0.01正常开机,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插电,测得无3V,5V,没有EN,,追查MAINPwon
这个图没传上啊,想知道下3V 5V没出来前怎么查

网友:
感觉讲的有点笼统啊! 下次发帖写详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