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22液晶显示器花屏,请支招

楼主(2014-03-25):
现代22液晶显示器花屏,RTD2120+RTD2545方案,求高手支招

网友:
显示器型号为K228W

网友:
点屏确定液晶屏没有问题

网友:
屏线  MCU    换版

网友:
有没有试过DVI 与VGA接口都试试

网友:
①先测试5v转3.3v,3.3v转1.8v。有的测试出来电压正常的,但实际电流不够,很多是1117(假设用的是它)前面有个二极管在作怪。单独测试它吧,正常,用着它吧,怪哉。  果断换了它; ②刷一个程序;③换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不够专业哦~花屏?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
MCU出问题了 刷下程序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是程序坏,写完会好的,不过有的板会出现返修的情况。有可能是2120的芯片不良

网友:
没看到花屏的图不好判断 大多花屏都是屏线引起的

网友:
程序问题

程序问题

程序问题

程序问题

网友:
MCU程序问题,刷原板MCU程序!

网友:
问题找到了,最后确定为电源板问题,可能是功率下降导致的花屏,更换了通用电源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