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电源有时开机正常有时不开机,电池直接开机不显示维修方法

楼主(2014-03-25):
G470 仁宝LA-6751P 独显主板,电源开机正常,开机几次后 偶尔会电流跑1.2A 不显示,用电池开机直接不显示,能触发。  到我手上测试电源不开机,电池不开机。
维修方法:第一时间想的到就是刷BIOS ,因为此机电流在1.2A不显示 通病就是BIOS 程序出错导致触发开机不显示。 直接刷了一个BIOS后 开机正常了,怎么测试都OK,就是忘记接电池开机测试(一般维修人员也不会做这种工作,因为电源开机了电池基本上都正常的),很高兴的马上报价,客户OK ,马上安装起来,测试,都正常了,电池也能充电,于是打算修下一台,关机了拿到另外的测试台不接电源开机,不显示了,怎么搞都不行,于是拆了电池用电源也不行,这下麻烦了,下午要交机器给客户,于是马上又拆了出来。
拆出来再开机又正常了,郁闷。于是直接用电池开机测试主板各电压,发现了+1.5V_CPU_VDDQ 这个电压怎么只有0.4V而已,而且不稳定,在跳动,于是找图纸发现图中U3 4脚只有1.4V电压,这完全不符合N 管的工作条件,明显偏低了。
  接着往下看电路
此机器Q7和R667是空件,按电路分析,U3的4脚经过R885后的上拉是+VSB电压,所以U3正常工作应该是19V左右的电压才对,实测只有1.4V,而在待机的状态下RUN_ON_CPU1.5VS3电压应该是3.3V也等于SUSP电压,实际测试发现Q4的2脚也是1.4V,Q7的1脚焊盘确是2.9V,仔细看板是Q7  1脚到Q4 2脚之间腐蚀断线了, 直接用焊锡焊接过去后,再通电测试,竟然待机电压变成0.145了南桥也发烫,再测Q4  2脚竟然还是1.4V,奇怪了,心想是不是HM65短路了,有马上换HM65的冲动,后来仔细想想,不对劲嘛,把原来断线的又断开又不短路了又回复正常了,怀疑Q4不良,拆了出来测试又没击穿,在拆了Q4的时候测电路竟然RUN_ON_CPU1.5VS3恢复到正常的18.5V电压了,这就证明Q4软击穿了,G级D级S级都对地击穿短路了导致拉低了RUN_ON_CPU1.5VS3 和SUSP电压,直接换了一个后,再把断线的接好,Q4 2脚SUSP恢复正常的2.9V   RUN_ON_CPU1.5VS3电压在待机下是0V,触发后恢复到正常电压,+1.5V_CPU_VDDQ电压正常输出1.5V  此时用电池开机正常,外接也正常,解决故障。幸好没换HM65,不然又白瞎忙
认为有帮助的兄弟麻烦加个分,谢谢!
本人有不明白的问题,就是维修中,Q4不良待机下拉低了SUSP电压为什么HM65会发烫??

网友:
还好你细心啊,要不这个桥就被愿望了,修的给力

网友:
应该是hm65在s5状态下得到了S0状态的电压,所以发烫.

网友:
软击穿的管子出的问题还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