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MX主板头疼问题

楼主(2014-03-25):
大家好  今天修了块华硕P5G-MX主板用不到一分钟就重启 I/O 南桥都换过 BIOS 也刷了还是不行有人修过这主板吗

网友:
重启不是直接换南桥、IO就能搞定的,要查看是什么信号导致,你什么供电、PG信号都没测量谁能帮你分析呀。

网友:
确实不好搞,排除外挂看看

网友(2014-06-29):
这个问题  一般都是南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