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TVM/S不跑码

楼主(2014-03-25):
故障:不跑码。
检测:短接开机针,诊断卡PCI复位灯没动静,检测各路供电对地,3VSB,USB,CPU供电,内存供电 ,桥供电正常,测量各路电压
CPU/0.9V,DDR2/1.8V,北桥1.6。
问题:现在775总线VTT找不到输出原件,在北桥边上的几个MOS对地阻值都正常,在假负载上打VTT对地阻值,0,根本没有变化过。
怀疑VTT总线供电开路了。
希望高手能帮小弟我分析下,指条明路。

网友:
主板有复位,短接PWRBTN#能关机。估计是诊断卡有问题,

网友:
VTT一般在 CPU座周边。。。不用上电直接用电阻档来找。。

网友:
是不是CPU座空焊,之前那些板用的CPU,发热都很利害

网友:
加焊cpu座试试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很多主板这个点是没有电压的,请不要太在意。总线电压一般在CPU和北桥之间MOS管S极。

网友:
VTT那个点用二极管档测量,没有值,无穷大,用20M电阻档测量也是一样。楼上师傅说很多主板没有总线电压是不是指775主板的总线电压测试点不在那里,或着那只是个空脚,北桥边,上下MOS管那个输出1.6V,应该北桥供电,还有两个MOS,一个输出1.2,是不是那个管就是VTT总线供电,那里有电就可以了,不用在假负载上测量。

网友:
有可能是诊断卡有问题

网友:
775针的,好多CPU 座问题。。压的

网友:
用力挤压CPU座子,北桥,开通电试试看

网友:
这板子CPU座子容易虚汗

网友:
好的,我试试,有结果我告诉大家,,按CPU正常上电时序来说,应该是VTT总线电压给CPU电源管理芯片提供EN开启信号,电源管理芯片得到VCC供电,CPU发出VID经电源管理芯片,开启电脑,电源管理芯片根据VID控制PWM,经CPU提供足够功率输出,如果没有VTT总线电压,电源管理IC就无法正常工作,但是我测量VOCER有0.9V电压,这又是什么道理,主板不跑码现在怀疑是CPU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又仔细查了一遍,REST开关针上有高电平,PCI A15脚没有低高低复位跳变,所有供电都查了正常,CPU有供电,CPU发给IO的PWRGD信号也有1.2V,时钟芯片也有供电,我现在怀疑时钟芯片是否正常工作,不过没图,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