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辉400W电源5vsb和绿色线输出,但短接绿线和黑线,只有吱吱声,电扇不转

楼主(2014-03-25):
12V只输出0.2V,其他电压没有
检查了二个功率肖特基和一个快恢复二极管,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请教版主是什么问题

网友:
跑线路检查芯片脚启动电压和启动电容值,试试看。

网友:
检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管的限流电阻

网友:
你这个电源根本没有启动  查其他的什么也白查    要差就查驱动电路和开关电路

网友:
我把电源的照片发上来,在个人空间的相册里,大大们帮忙看下,是不是相册里第三张照片,显示的那个大电阻,在线量变换红黑表棒,8欧姆,线路板好像有些黄,附近还有一个同样的电阻,在线量下来也是8欧姆,是不是这2个电阻变小了,引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