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 F41

楼主(2014-03-25):
主板版号:LA-3571P

故障现象:客户说不开机(一修)
                 插电待机到0.04。
维修过程:
待机0.04 ,仁宝的机器,我觉得大家都会想到仁宝的点火回路,公共点有问题引起的待机偏高。
没错这个机器也是点火回路起了作用,因为点火回路的维修比较简单不做细述。

追查》待机偏高原因是待机芯片PU6 坏,

换之 待机3V/5VALW 正常 ,触发到0.03左右瞬间掉电
掉电??(这个才是真正值得发帖的内容,请看下文)
》广达的机器有电压不出,PG不全可能会引起掉电
这个仁宝的机器,修好了点火回路部分出现掉电类似的修的比较少。
触发到0.03左右掉电,瞬间测试 EC收到SLP_S3/S5# ,掉电后SLP信号消失。
(桥的可能性暂时排除,因为此时桥已经发出了SLP信号)
继续测量掉电瞬间EC发出的信号
>>EC 收到 slp_s3#信号后发出SUSP#  ,继而开启S0状态的电压
         收到SLP_S5#后发出syson ,继而开启S3状态下的电压
实测 syson可以在掉电瞬间测到,但 SUSP#(万用表打阻值基本正常)掉电瞬间没有测到
直接用手术断开EC 6脚和SB的连接线,

触发不掉电了 。继续测量 此时1.8vp (内存主供电)正常产生
莫非是有芯片拉低了SUSP#信号(短路排除法)

之后连接后先前断开的EC位置 ,去掉电阻PR179 后触发不再掉电。

》》总结 原因是 PU7 oz813LN 6脚(ON/SKIP1)拉低了 SUSP# 导致掉电

掉电修来无思路
逐一排查不含糊
修板原本无定式
殊途同归学技术

                                                                                          ---------------------------------天意
[fly]》》》》看过的朋友记得支持下,加分哦《《《《《[/fly][rm]

音乐删掉了——不懂拒绝

网友:
听着音乐看帖, 别有一番滋味啊

网友:
直接用手术断开EC 6脚和SB的连接线,

EC的第6脚是什么信号啊,为什么断开以后就不掉电了呢?

网友:
楼主不但技术好,也有诗情画意。PU7是哪个芯片?

网友:
楼主技术好,基本功扎实,修板很有条理。

网友:
去掉电阻PR179 后触发不再掉电。希望楼主能详细的说下原理,去掉后会不会出现其它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为什么要断开EC6脚 呢,别外PU7是个什么芯片,这个芯片的6脚拉低了,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呢,更换就OK了吗

网友:
武功高强啊 支持楼主 学习了

网友:
SUSP#是去控制什么信号的?

打开图纸你一看就明白

网友:
掉电修来无思路\
逐一排查不含糊\
修板原本无定式\
殊途同归学技术

碉堡。

网友:
说得很精辟,电阻坏了没有干嘛要去掉?

网友A:
此天意 是 赵zw吗?
厉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天意 是 赵zw吗?
厉害了啊

呵呵 不厉害 不是赵……

网友:
那应该是pu7坏了,换个芯片就好了!楼主按时序来修,厉害,如果是我上去量电感,然后,在找出所缺的信号,再去查,不过,照这样修不出来!受教了!楼主加油!

网友:
时序重要啊今天领教啦

网友:
今天  遇到一样的   问题   还在研究中

网友:
楼主   PR89那个电阻是多大的啊

网友(2014-04-24):
技术还真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