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无显卡供电

楼主(2014-03-25):
i一本HP CQ45 返修的各户说用几分钟就掉电了摘机后把cpu的330电容换了 加汗南桥北桥 后面连进PE都死机了  故障一样  加汗修卡后就有时候显示了电流可以上到2.3 显示  有时候不显示 纳闷了  后面刷了bios 电流上到1.2  原来有备份的  可是刷回去不触发 只好在乱谈上下载一个 电流可以上到1.2  哎呀 我看看是显卡没有供电了  大家看看 EN   主攻点也有  就是不出1.1 V  电压  后续也断开了  就是没有  怎么回事 求大神说说 指点

CQ45-307TX板号JAL50 LA-4102P.rar

网友A:
错字一箩筐…断开什么606看有输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字一箩筐…断开什么606看有输出吗。

刚才急下班 所以忙错字多了点 对不住啊  我意思断开1.1V的后续还是电压不出来

网友:
路过学习

chinafixRookie -8 严禁灌水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C:
5脚查了吗?还是不行换供电芯片呀!

网友D:
你加了显卡不是说有显示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加了显卡不是说有显示了吗?

就是进PE 掉电啊  现在就是不不显示了   好像没有显卡供电

网友:
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急下班 所以忙错字多了点 对不住啊  我意思断开1.1V的后续还是电压不出来

换掉那个en什么的,如果还不行就是en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其他我就不懂了,我十足小白一个

网友:
5、6脚有电压,8脚EN有开启电压就换IC啊
在断开PJP603的情况下试,如果断开有,不断开没有
就是后续有短路

网友:
你这种维修方法有点悬吧?为什么不先测主板是否短路,各种电压出没出来?上来就加焊南北桥,玩得有点大吧。个人意见。

网友:
先查负载有无短路,没短路查芯片条件,条件都满足换芯片

网友:
看看显卡电感有没有对地

网友:
8脚开启 5     6    9供电满足条件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进PE 掉电啊  现在就是不不显示了   好像没有显卡供电

那是不是你显卡搞坏了?

网友:
开机进 BIOS就把独立显卡关了,用集成的进系统试试。

网友:
有VIN,有EN,没有输出,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E:
貌似是南桥坏了,换个南桥吧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5脚查了吗?还是不行换供电芯片呀!

都正常 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刚才急下班 所以忙错字多了点 对不住啊  我意思断开1.1V的后续还是电压不出来

断开PJP603还是不出来的话那你还考虑什么?芯片条件都满足的话还不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是南桥坏了,换个南桥吧

en  是南桥发过来的susp#有3.3v  的

网友G:
呵。可能是把显卡搞报废了。之前换芯片了吗?

网友H:
测测显卡,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可能是把显卡搞报废了。之前换芯片了吗?

没有换  明天换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测显卡,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

怎么测显卡好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PJP603还是不出来的话那你还考虑什么?芯片条件都满足的话还不换芯片?

明天就换  好了 告诉你们

网友:
昨天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