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U101 开机0.09掉电维修一例(解决

楼主(2014-03-25):
今天接同行拿来一主板 板号 JR1,BENQ的 U101。
询问过后 加电 按开关 电流到0.09 瞬间掉电。大致判断 部分电路缺电压或者有小短路。
图纸 了解上电时序 发现没有+1.8VSUS

+1.8VSUS 由 51116发出,先看51116的工作条件

15脚(V5IN)有5V电压,6脚(VTTREF)也是5VPCU 。14脚(V5FILT)通过小电阻PR24到5V 。顺电路测试PR24 ,发现PR24 阻值无穷大,测另一端有5v,问题的罪魁祸首出现了 应该是它 更换后 加电 电流步步高升  OK亮机\

网友A:
不错,问题看得还是比较细心的,要不然别人可能先就是换芯片了

网友B:
对电路很了解,可秒杀了

网友C:
楼主修机子快。还是写贴子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问题看得还是比较细心的,要不然别人可能先就是换芯片了

先查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机子快。还是写贴子快

捣乱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电路很了解,可秒杀了

谢谢夸奖

网友(2014-07-11):
呵呵,我是冲着图纸去的

网友:
能付几个图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人都发现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没乱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