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不没有规律掉电 !电流0.2 0.4 0.9 1.1都有 ...
dell 1320不没有规律掉电 !电流0.2 0.4 0.9 1.1都有可能掉电!

楼主(2014-03-25):
dell 1320版号 LA-5162P 不没有规律掉电 !电流0.2 0.4 0.9 1.1都有可能掉电! 有修过这款机器的朋友给点意见!加焊南桥 好一下 冷了又开不了 加焊北桥能开机有显示 冷了又开不了 !!BIOS也刷过!
掉电

网友:
注意电解电容

网友:
应该是某个芯片虚焊造成的,最大可能是EC

网友:
LZ搞定没?好了也说下过程撒

网友:
把3V\5V的大电容换了,或是温控电路.

网友:
碰到很多,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呵呵 还满神奇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2014-04-27):
好了没有,我手上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