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2001W液晶开机忽亮忽暗快速闪烁,有时黑屏有时正常,驱动板测试是正常的,顺....

楼主(2014-03-26):
HP LE2001W液晶开机忽亮忽暗快速闪烁,有时黑屏有时正常,驱动板测试是正常的,顺便提取BIOS

硬件情况:
驱动板号:PWB-1296-1.E053112961(贴纸5097706702v0.14s)
中控芯片:
第一行TSUMU18ER-LF
第二行AF0X182999E
第三行0929S
屏型号:三星LTM200KT03
电源板号:PWB-1251-02  2009.05.27
U402存储器型号:25L2005

赞一个
赞一个

网友:
零成本的背后是时间和艰辛,努力,向你学习!

网友:
技术很厉害啊

网友:
如果先检查外挂岂不是更省事, 我做事情就比较粗心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 可以做培训教材了 对小白很有意义

网友:
值得学习的帖子。赞一个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 感觉  技术比较高   哈哈

网友:
厉害,向你学习!

赞一个

网友A:
楼主分析的技术很是牛B 咱们维修的·细心很重要 ·· 腐蚀的部分应该及时清理  清理不管也应该多注意这一部分··楼主粗心了

网友B:
学习了 真像上面那个哥们说的零成本的背后是时间和艰辛啊 像这种情况客户根本不给很长时间维修啊 都是换个高压板解决的

网友C:
这贴子写的   相当细仔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真像上面那个哥们说的零成本的背后是时间和艰辛啊 像这种情况客户根本不给很长时间维修啊 都是换个 ...

我一开始就考虑换高压板算了,可是这个电源板上引出的排针里面只有5V,我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以前修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都有12V一组的,电路里面倒是有13V以上的点,都接了试了,嘿,就是点不亮高压板,奇怪了,难道这板还有防改功能?还是因为不是12V正宗输出带不起外接高压板,所以换高压板不成功,要么就连整个电源板全换了,这个成本就又大大的提高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贴子写的   相当细仔啊!

我是想让大家如果修到同样的机子时可以参考一下,那我的努力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的技术很是牛B 咱们维修的·细心很重要 ·· 腐蚀的部分应该及时清理  清理不管也应该多注意这一部 ...

赫赫,是粗心了,下次多注意小芝麻大小的贴片元件才行。修好后我才发现如果当时先查高压的产生管理芯片各引脚就省时多了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开始就考虑换高压板算了,可是这个电源板上引出的排针里面只有5V,我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以前修 ...

排针里只有5V ,驱动板只有5V 供电这太多了,电源板上一定有12V 的

赞一个

网友:
赞一个 很给力

网友:
就喜欢0成本的,爽啊~~~~~~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毛病的下午试试,老师给的实践板子

网友:
电路思路很明确,技术我纳收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不通电的,下了一个MCU刷上去,好了。谢谢

网友:
零成本的背后是时间和艰辛,努力,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电路分析的挺好,向你学习。

网友(2014-05-21):
技术不错,不过走了弯路,呵呵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人啊

网友:
下了,刷了我的板子,正常了

网友:
给力,多谢 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