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E R332 M3A760M V1.01 诊断卡 39 不开机

楼主(2014-03-26):
客户描述一开始死机,后面就开不起来了。通电诊断卡跑39,首先测1.5V正常,上假负载测试发现内存无3.3V,拆板发现背面烧黑开路,接线上电OK。

网友A:
那个  弱弱的问一句·  拿到主板   楼主不先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故障吗 这个应该就算不测量应该也能发现的故障吧

网友:
楼主 你那烧坏的电路时 内存的 3.3V总线。支持下  这个BIos要是传上来就好好了

网友:
我也修过 也是短线 太好修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xie xie

网友:
那个算不上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挺容易烧断线

网友:
这个线很容易烧坏的

网友:
我修好过十来片了

网友:
修板这样的最省事了,羡慕啊

网友(2014-04-27):
之前修过一片,现在遇到一个是雷打坏的

网友:
哇,这种板飞一根线收钱,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  弱弱的问一句·  拿到主板   楼主不先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故障吗 这个应该就算不测量应该也能发现的故 ...

这个送来是主机的,好多不开机是内存松动,接触问题的,都不用拆主板呢。

网友(2014-05-27):
这是给楼主送福利的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