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万用表查了南桥边上的贴片电容前面有些叫了背面的几乎都叫 不会这些电容都坏的吧

楼主(2014-03-26):
我用万用表查了南桥边上的贴片电容前面有些叫了背面的几乎都叫 不会这些电容都坏的吧,我吹下来在用万用表量又不叫了。 还有几个电阻也叫了 请问这类问题什么料坏了?

网友:
有些表小于60欧姆就叫了,个别电压对地值很低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