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常州苹果电脑维修-MacBook Pro A1286 MD322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26):
顾客送修一台15寸二修MBP,现象为不加电。拆机发现有部分电源部分有动过的痕迹,目测无缺件和明显进水痕迹。测量各模块供电对地阻值,初步判断正常,整体修复率较高。
接入电源待机为0.03A,拆出主板测量公共点PPBUS_G3H=12.5V正常(由双P沟道MOS Q7080发出)ISL6259工作部分我们常州苹果维修点另有帖子讲述。按下开关键测量SMC_ONOFF_L有3.3V-0-3.3V跳变正常。初步断定问题出在后级,进一步按照上电时序测量后级信号。

EC接收到跳变的SMC_ONOFF_L后会发出PM_PWRBTN_L到南桥(实为EC拉低PM_PWRBTN_L产生跳变到南桥),测试也是正常的。那问题就出在南桥这块了!

南桥在接到PM_PWRBTN_L跳变后,理应产生SLP_S3#和SLP_S4#信号开启后级模块供电,实测均为低电平。按下开关键后用示波器测量S3,S4都是有微弱的跳变,测量S3,S4对地均正常。

所以初步判断是南桥模块的问题。接下来测量南桥的各个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特别要测量的这2个关键信号是:PP3V42_G3H(苹果RTC供电)、PM_RSMRST_L。
因为无法断开PCB,所以只能先把南桥换了试试看!等换了新的南桥BD82HM65后,结果却超乎期待,现象仍和之前一样。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有些繁琐了,常州苹果维修点在接下来要把方向放在SLP_S3#和SLP_S4#的负载上!查找电路图后发现,S3的去处有:R1924、R3210、Q3205、U4900(EC H8)、R7978、Q7920、Q7921、R7978。S4的去处有:R1912、R3205、R4690、U4900、U7201(TPS51980)、R7911、R7912、R7913。对比了一下发现,由易到难先把Q...都拆了看下,情况仍然一样。目光不自觉的对准了U4900,因为有这个EC所以还是先换了再说吧。
结果仍然是令人失望的,还是老老实实一个个拆卸下各个相通的ic来排除是哪一个ic导致南桥无法正常发出S3,S4的吧。直到拆下U7201,S3、S4才漂亮的起来。就是它了,TPS51980,当然在拆下TPS51980的同时不要忘了也要拆下对应的MOS管.

另外,补充一下,U7201在待机时,是有3.3V的,但是5V要在PM_SLP_S4_L开启EN1后才会发出。所以,我们在维修的时候,虽然测量到3.3V已经发出,但是无法就此判断U7201是否有损坏,所以,大家也不要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更换它了!

修复好的A1286!

以上由常州百悦苹果维修中心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www.apple-cz.com

网友:
分析得很好,看了还想看

网友:
修苹果的高手啊,版主修这么多苹果机器赚大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不容易  换桥查线路 没有一天估计不好搞

网友:
思路清晰,修苹果利润丰厚!

网友: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修过一台呢

网友A:
此故障用示波器打SLP信号,应该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现在就苹果的机器还受得起价格

网友:
苹果价格很贵啊,好多高手转修苹果了,能赚钱。一般维修目前已经被同行搞臭了。

网友:
这个在我们这修的话就费死劲了,没有代换的东西,订个南桥就得两天,别的芯片也没料板,唉,修苹果只能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故障用示波器打SLP信号,应该节约很多时间

老兄没仔细看帖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兄没仔细看帖吧....

用示波器抓南桥发出的SLP信号,即便是被拉低都会看得出来。可以避免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抓南桥发出的SLP信号,即便是被拉低都会看得出来。可以避免干南桥。

SLP微弱的跳变有可能是南桥自身的问题,当然我上文有提到,如果先排除负载是可以避免换南桥,只是负载涉及的ic较多,所以先换南桥了....

网友C:
我看楼主排除的是SLP S4#,找到的问题。。。。楼主的SLP S3#都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楼主排除的是SLP S4#,找到的问题。。。。楼主的SLP S3#都查了吗????

都查了.....

网友(2014-07-06):
引用 网友A:
此故障用示波器打SLP信号,应该节约很多时间

已经有打过了,微弱的

网友:
  既然你能提到MBP的板子,那你肯定在工厂售后干过,MBP就那几个机种M75 76  87  88     M98    M97   K91 92 31 D2·····   你的那种情况出现后,有12v有 3V ,没有5V,5v的EN1要在南桥开启后再有,其实修苹果不要想的那么,3v/5

网友:
不好意思上一个没打完,3v/5V没有 ,首先看阻抗有无短路,再去看开启电压时 EN开启了什么, 这是你们的一般修其他机器的方法,但苹果板子没有3v/5v ,我的思路是  先看短路,再看电压, 不过U7201  3v/5v的芯片,不妨有时间也可以去周围的电阻阻抗量一下,也会有意外收获的

网友:
我们这山区 还没有遇到过苹果电脑不开机之类的故障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幸修一修

网友:
smc_ONOFF_L关掉不开的情况电压变成3.53 是哪里导致拉高了

网友:
R5070 10K有只有7.5K左右 取下里是10K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