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RTL8201CL

楼主(2014-03-26):
求各位大神高手我RTL8201CL这网卡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瑞昱网卡基本都是同型号更换,都没有代换过。

网友:
最好同型号换

网友A:
可以找个相近的代换下试试。我有次用8102E代换8103E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个相近的代换下试试。我有次用8102E代换8103E成功过

额....不行会不会烧板?

网友B:
这种还是直接换原型号,代用了,到是不正常,会断线,就更麻烦

网友:
烧板的倒不会,最多认不到,好像不能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是直接换原型号,代用了,到是不正常,会断线,就更麻烦

好吧,跟客户说用外接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