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维修思路啊

楼主(2014-03-26):
华硕m4A785-M主板,DDR2内存,上内存检测卡当D5,不上内存当EE,测内存电压1.46V,受一RT8105控制,换8105后电压变成2.64,也不敢上内存了,哪位大神能给个维修思路啊

网友A:
把芯片 也换了   ,在 不行   把 2个管子一起换

网友:
换芯片吧,再不行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 也换了   ,在 不行   把 2个管子一起换

换哪个芯片,8105吗?,我换了啊,再换一个?

网友:
变成2.6V要么是后级的桥或总线管开路,要么是IC的基准电阻烧了

网友:
芯片没问题的,先刷BIOS

网友:
那就查芯片的外围元件

网友:
还是觉得查芯片外围条件比较靠谱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小心把旁边的反馈电阻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