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3-26):
因为是i3机器。没有图纸。只能往保护隔离和充放电方向简单测下了.      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下测适配器接口电压不到19V,在10V至14V 之间跳变。测得ISL6255电压正常,在几个隔离充电管和充电IC上摸摸温度也正常,无意中发现摸ISL6255的时候发现电流有跳变。于是也懒得加焊了,直拉换掉6255故障解决。,算是捡到便宜了,收费300,算是一天开了个好头。一般新点的机子我再小的问题也报价超过300,不知各位朋友是怎么报的。

网友:
ptyn 看情况吧,同行的你要不了这么高,客户的看人下药。前几天个来换屏的,我要四百五,他说我的屏是旧屏吧,140LED的,售后都要一千多。*脏话*,我说我这有三星原装屏,八百的,保一年,孙子考虑下,说换三星的,

网友:
都是高人,赚得钱多

网友:
楼主好收入,钱不好赚啊我们这。

网友:
我想也是某个芯片吧电压拉低了,楼主真细心不然没看到电流跳变细节的话就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