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开机无显奇葩故障

楼主(2014-03-26):
昨天接了个联想B300过保机子,开机无显示,能触发,因只有螺丝刀(上班主要卖东西。。。。。),拆开看看,然后让客户留下检测,昨天晚上将拆下的主板带回去,回去插可调电源 待机0.01,触发,一直跳变到2.2,擦,这不是应该亮的节奏?好吧,再试几次,待机竟然到0.08??(是因为某信的电源不好用吗?)管他了,触发,跳变2.2,哎 睡觉,今早拿店里,装上 开机正常显示,各位大神,现在纯了测试,我还能怎么办,怕随机性故障,主要是我么找到故障,机子就好了????

网友:
再不行,换板

网友A:
你是神手,一摸就好!过不了多久这个机子还会回来看你的。

网友:
换板  额  哪估计他不同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神手,一摸就好!过不了多久这个机子还会回来看你的。

机子我没有给客户呢  现在在我这测试

网友C:
重点查查屏线或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查屏线或显卡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我没有给客户呢  现在在我这测试

以前见过一个神州的,都是神机,不上电,拆拆装装就好了,多试N次,要贵点,如果返修大不了查电路吧,小得少了下次返修你再让客户加钱客户肯定不情愿。

网友D:
  看看板子线路问题

网友E:
很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直接换板

网友F:
什么问题都能碰的到啊

网友:
搞维修时间长了,什么怪事都能遇到,但不是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的

网友:
主板版线有问题吧

网友G:
应该是有虚焊吧  要不就是拆旧时候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有虚焊吧  要不就是拆旧时候放电了

之前放电了, 今天开关机一天都好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板子线路问题

看着好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虚焊么事  实在不行返修在给他加焊

网友:
换不起啊  一个板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问题都能碰的到啊

这个确实有点怪的问题 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有问题的 最好多试试 以免事后麻烦

网友:
之前楼上说的对 你报价别报低了 就算以后返修 你有点空间可以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