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5S集显电流到0.5机掉电,使用“借尸还魂”大法修复

楼主(2014-03-26):
昨天我看了一帖用“借尸还魂”法修好了一台声卡无声音的,刚好我前几天也用到了这一招,就想把他写出来,先上图
查U515 6脚有供电5V, 1脚EN有3V,+V1.1S转换电压也有,就是不发出SYS_PWRGD,我以为后级给它拉低了,就断开R671还是一样,再查U518 14脚有SYS_PWRGD 有3.3V,这时我确定U515坏了,但是此芯片不好找,我就直接拉了个3V到R671的2脚,不行,我想肯定是芯片确定供电正常了才发出PG,要延迟一会,所以我就从U518的14脚R728的1脚飞线拉到R671的2脚,通电开机,电流就能上去了,接屏亮机OK,(不知道在U515 PG脚加个小电容是不是也可以呢!)
新手第一次发帖,不对之处还望指正,高手勿喷~~~

网友:
很强大起个名字也很个性啊

网友:
名字搞得好,修发还行

网友A:
"不知道在U515 PG脚加个小电容是不是也可以呢!"

这话什么意思呢

网友:
就怕不稳定呀 没根治

网友B:
楼主飞线时有没有把R671取掉?还是直接飞到2脚了?

网友C:
意思就是你用U518的PG信号 来给U515做PG信号是吗· 这2个信号是一样的标示· 是相连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线时有没有把R671取掉?还是直接飞到2脚了?

R671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你用U518的PG信号 来给U515做PG信号是吗· 这2个信号是一样的标示· 是相连的么

给U515的PG信号加个3.3V就行了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在U515 PG脚加个小电容是不是也可以呢!"

这话什么意思呢

做延时电容啊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基本功好啊

网友:
现在论坛流行"借"

网友D:
R671去掉就可以了吧,干嘛还要飞线?应该是开漏输出的呀!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外部上拉吧

网友E:
直接515一脚拉过去应该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515一脚拉过去应该也行吧

不行 我试过

网友:
可不可以理解为是PCB板层SYS_PWRGD信号线断了,你用飞线将他们连上了呢?

网友:
整体说明不详细,少了前因。SYS 信号,应该是通过二极管拉低吧。这样的话,直接去了电阻不就行了?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过这个芯片出故障的,这种五脚芯片很好找的,双核的板子上基本上都有的

网友:
我是来看名字的。 。。。

网友:
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学习了

网友:
你哪3V是从那什么地方拉过来的

网友:
把电阻去掉不行,那就让人有点费解了。。。

网友:
同意 楼上的,去掉那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671去掉就可以了吧,干嘛还要飞线?应该是开漏输出的呀!
开漏输出肯定有外部上拉的,芯片不良将它接地了,将SYS_PWRGD拉低,所以理论上去掉R671就可以了,意为不检测U515,如果断开不行还要接一个高电平过来那就很让人费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