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F300T 进系统有声音屏幕没显示

楼主(2014-03-26):
型号:神舟承运F300T
版号:U41SA
故障:进系统有声音屏幕没显示
解决:  拆机测量屏线接口CN11如下图:
1脚VIN_LCD 19V
2脚EC_BL_PWM 3.3V
4脚PIN4_BL_ON OV  BL_ON 也是0V (不正常,正常3.3V)
5脚PIN5_3.3V
9,10脚+3.3V_LCD 0V(不正常,正常3.3V)
经过测量发现4脚,9脚,10脚电压不正常,
通过电路图查找4脚BL_ON,如下图:
4脚BL_ON由VGA_BL_EN经过D16得来。查VGA_BL_EN,如下图

VGA_BL_EN由显卡发出
再来找9,10脚+3.3V_LCD出处,如下图
要想+3.3V_LCD有,必须Q34 G级高电平(Q34 D,S级导通),Q31 G级低电平(Q31 D,S级导通)
实际测量发现Q34 G级0V(低电平),即VGA_LCD_ON OV
找VGA_LCD_ON 如下图
VGA_LCD_ON也由显卡发出
果断加焊显卡,故障解决。
这是24号修的机器,实物图发不了了,最后给大家上传个电路图。

神舟承运F300T F640T图纸_型号EUA4__U41SA.pdf

网友:
希望大家发帖的时候,最后都把电路图带上。

网友:
思路明确 很好

网友:
这机型我也修过,也是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点评):
开机能听到开机生意但是不亮,一般十有八九十显卡问题,但是不能轻易干显卡,最好是用热风枪先加热分30秒到一分钟左右再点一般会亮,那就再确定是它了。直接干它。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哟!!

网友A:
一开始也可用外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也可用外接试试

外接是显示的。

网友:
3.3V_LCD才是主要的。背光开启只是其次。你没说这是哪款显卡哦。

网友:
修通病的可以秒杀的

网友:
修屏不亮是不是测LVDS  的么 ?

网友B:
是显卡问题·  一开始你就可以吹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问题·  一开始你就可以吹吹啊·

外接可以显示的,客户在旁边看着修,还一个劲的说便宜点,一定要修好之类,慢慢给他修,时间长了好收钱,最后加焊收了200.

网友:
我也修过这问题,不过是产生3.3V-LCD信号电压低了,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必要写这么多么

网友:
这个思路明确  修的不错嘛!

网友:
我就不敢轻易加焊芯片。刚刚用风枪加热了一个废主板的南桥,结果不触发了。嘿嘿

网友:
外接还可以显示,感觉蛮不可思议的!

网友:
学习一下  很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哈哈哈 多发这种新手帖子 我看得懂啦 谢谢楼主

网友:
加焊显卡````````这么简单呀!!

网友:
我也看看去是什么的

网友:
楼主写的还可以,维修的最终目的大家都懂得。我们这边的维修价格低到令人发指拉。

网友:
我们没有理论维修,不过接到就果断加焊显卡

网友:
事实证明维修必须要有强硬的理论知识!哎,后悔不已啊

网友:
要是我碰到这个机子第一感觉是屏的问题,换屏,不行再查板子。看来得改一下。谢谢lz分享!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没事就来学学

网友:
这还要查吗? 果断加焊显卡

网友:
很正常啊 。。。

网友:
有好多这种机器都这样 大多都是显卡

网友:
联想 F41最典型的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楚,好好学习

网友C:
上来先吹吹,不过客户在,搞复杂点好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来先吹吹,不过客户在,搞复杂点好收钱
正确,现在钱难赚。

网友:
为什么我以前那么多积分都没了

网友:
有图纸真幸福啊,今天修了个日本机器,没图纸,跑线路快跑吐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是通病吧。

网友:
外接还可以显示!!

网友:
最早以前的这种国产神机好多都有这种故障,,外接正常显示,本屏不显示,加焊显卡解决!不过楼主说有声音还是感觉有点神奇!

网友:
不错  图文并茂 条理清晰 又学习经验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这个病还是坏的挺厉害的

网友:
一些人只说加焊显卡  但是不知道其原理  楼主解释了  很好

网友D:
这个机器如果不及时做清洁的话,显卡处出问题的多!

网友:
做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如果不及时做清洁的话,显卡处出问题的多!

同意这款机子修好后都是风扇改常转的。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试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直接取下D16是不是也可能亮屏的呢

网友:
思路写的很好,但有没有测这两条线的对地阻值?是开路还是无穷大?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  我要跟上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E:
这情况,我一般就干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情况,我一般就干显卡了

干显卡,万一干黑了怎么整,人来时候外接时亮的,修的时候在旁边看着了,得慢慢来,一边测一边和他聊,到最后要干显卡了,告诉他有风险,风险他自己承担。

网友:
像这样爱在旁边唠叨的客户真烦人,影响了心情,像这样的就要收高点,,多收点心情才会好点,你说是不!?

网友:
像这样爱在旁边唠叨的客户真烦人,影响了心情,像这样的就要收高点,,多收点心情才会好点,你说是不!?

我也很烦 在边上盯着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