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杂牌平板电脑怎么刷机!

楼主(2014-03-26):
最近碰到很多顾客把平板电脑加了锁忘了密码,很多是杂牌的,什么飞触,不知道这种杂牌的找什么程序刷?
电脑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教程,要是没有的话那就好好想想密码

网友:
建议下载一个刷级大师,如果他打开了USB调试,就可以连接电脑,用那个软件破解密码。如果不行的话只能刷机。可以去官网看看有没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