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不显示,开机电流跑到1.3安左右。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4-03-26):
新人求指教
不显示

网友:
你可以把它切换到集显试一下

网友:
这电流应该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直接干显卡 不解释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过没过 内存啊。你测试了那些说一下,大家好给你参考

网友:
你这样搞个问题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啊。各组电压你量了没,上内存或者不上内存电流走向如何。都不知道啊。

网友:
电流说的不清楚,不过你可以先干显卡试试

网友:
补焊显卡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显卡问题 你先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中间有跳变就是显卡

网友:
风枪加热显卡看看

网友:
不过你可以先干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不过显卡 先看一下显卡电压。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感觉,加焊显卡吧,可以用风枪吹下显卡,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有的话,就是它了。

网友:
要说的清楚点才行

网友:
显卡BGA过了 还是不显示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