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2tt 改高压求助

楼主(2014-03-26):
LG w2242tt 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想接上ADJ 但是板上只有N.C 和ADIM 和BDIM。 单独接了ADIM不行,单独接了BDIM调的亮度越高,灯光反而暗了。不敢把ADIM和BDIM接一块给高压的ADJ接一块。 求助高人指点!这个亮度调节如何接!要是有高人指点我一会把!程序上传了。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12V的板很好改, 22V的没改成功过。

网友:
接BDIM,,不过有些机器要加一倒相放大电路,,,具体说,你的高压板是0V最亮,5V最暗,而原机电路是0V最暗5V最亮的。。把B控制电压颠倒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