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2A硒鼓加粉问题

楼主(2014-03-26):
第一次加粉,惠普12A的硒鼓,加完之后打印不正常,一半显示一半不显示,请问高手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那个拉簧上了没有哦?还有就是有没有清洁磁辊的铜丝。。。。

网友:
今天也加了一个88A的,HP1108之前拿来的时候是打印的右边会有一条黑线,鼓芯也被磨损坏了我换了一个鼓芯还是这样,后面把刮板清洁后还是这样,之前就有发现这墨盒漏粉很厉害,不换了直接叫客户换墨盒

网友:
88A   12A 还能加出问题吖。。。

网友:
没装好吧,重新拆了,再认真装一遍试试

网友:
显影磁辊没安装好或者坏了

网友:
我加粉早就不用拆硒鼓的方法了,太折腾人,既浪费时间,还把自己搞的脏兮兮的。跟我学,电绕铁在加粉仓、废粉仓各大1个洞,加粉仓的洞打大一些,墨粉直接往里面倒,废粉仓洞小一些,把废粉往外面倒,最后用胶带纸封口,质量好一些的硒鼓加个5、10次不成问题(我手里的这个硒鼓已加了不下20次粉),关键是废粉要勤倒,我一般是加一次粉,中途倒1次废粉,下一次加粉时再倒1次废粉,否则,废粉仓里积满了废粉,就会磨损鼓芯和刮板了,那样的话一个硒鼓就算提前报废了。换鼓芯、刮板?!嘿嘿,你算算价钱呢,和买新的代用鼓也差不离了,我不干那傻事。

网友:
拉簧没有安装 。打洞也可以的。而且现在有那种可以免拆加粉的硒鼓 ,上边有一个加粉口和一个废粉口。

网友:
弹簧没装好

网友:
有黑线的是漏电吧!!一般这样的我就直接叫客户换硒鼓!!!

网友(2014-04-29):
88a  12a  加粉出问题应该跟你技术没关系,硒鼓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