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 神机网卡问题!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4-03-26):
HP的神机啊,客户拿来说能开机但是机器不亮,而且坏之前网卡灯常亮,测电流明显的显卡问题,直接加焊可以亮机了,以为就这样好了,给客户打电话通知取机,客户问那个网卡灯还亮不亮,我这才注意到真是啊,网卡灯一直亮,而且进系统没有连网线,网卡一直在那连接,先做个系统吧,做完灯不亮了,插网线可以正常连接,上网也OK,拔掉网线装机,装好再插网线,上万只草泥马狂奔啊,又不亮了,也不连,本地连接没反应,后来再试发现每次第一次开机插上都可以正常连接,拔下来再插又不行了,然后插拔几次又可以,拔掉又不行,网线和接口绝对没有问题,又坐了个系统还是不行,按理说有时候可以连接网卡芯片应该就是好的把,求大神指点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网卡芯片换了吗?有的时候防雷芯片断线也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网卡到口的,75欧姆电阻,测一下。还有网口看看有没有弯针

网友:
芯片,和接口

网友:
已经解决了,就是网卡芯片的问题,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J早换不就早解决了

网友:
一般都是网卡有问题

网友(2014-04-25):
网卡问题有的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