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u接内屏不显

楼主(2014-03-26):
   今天接了台华硕x43u的机子,接内屏不显,接外屏正常,到桌面的密码处,可以正常开关机。测试LVDS的供电无,123的供电19v倒是正常。但 23和24的lcdvdd为0v。查看来源为 这个地方,测试q93的2脚5v,3脚3.3,v,但是1脚0v。我分析,APU_ENVDD应为高电平,拉低5valw。q93的2脚低电平,q93导通,LCDVDD得到高电平3.3v。
  现在测试的是APU_ENVDD为低电平,但是他的来源为cpu, 这块主板cpu是板载的没法换,现在可以判定为cpu坏引起的此故障不?
  新手,不对的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它还要检测到屏 才发出开启

网友A:
哎~ 你至少还有图纸可以查.我收到的HP PAVILION DV4 完全没有图纸啊..暗屏.我也懒得跑线.直接退了. 你没有备CPU代换吗?我一盒子CPU测机用.

网友B:
   休眠开关看了吧  强给一个会怎么样呢实验了吗

网友:
我的CQ40也是這個故障 正在维修中。。。
怎么都不出 LCDVDD开启信号
这个开启信号 来至于 显卡  。。。

网友:
今天显卡到  再搞不好 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你至少还有图纸可以查.我收到的HP PAVILION DV4 完全没有图纸啊..暗屏.我也懒得跑线.直接退了. 你没有 ...

兄弟,是板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开关看了吧  强给一个会怎么样呢实验了吗

没敢直接给3.3怕烧东西

网友:
没大神给个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