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贴!二修联想V470二级电压短路和开机卡LOGO

楼主(2014-03-26):
客户拿来的V470说是在其他地方修了没修好,拿到机器插可调电原无待机,速拆机目测公共点电阻PR4004已不见踪影(怪不得无待机电流),整块板子大电容动过,3 5V芯片动过,CPU供电动过。在料板找了同样的电阻装上插电原待机0.23,像这种短路在纬创的板子上一般都是2级电压有问题,此时摸整板摸到3 5V芯片巨烫,
芯片发烫有两个原因,要不是芯片内部击穿短路,要不是外部负载短路引起发烫,再仔细分析3 5V电感负载短路的话芯片本身应该不会发烫,所以只能是线性电压短路芯片才会发烫,用万用表测该芯片16脚VIN 13脚EN0 3脚VREF 17脚VREG5 电压均正常,再测8脚VREG3无电压。问题找到了,VREG3的电压名叫3D3V_PWR_2经PR4122 0欧电阻改名叫3D3V_AUX_S5,此电压主要是供给EC RTC 开关 LID BIOS等,具体是哪里短路还不好说,只能烧鸡了,把电源调到3V电流调到最低开烧,慢慢调大电流上到0.15左右,摸EC LID 等芯片竟然没有发烫的,周围电容也没有发烫,看来烧鸡大法也不是万能的,还是分析一下吧,3D3V_AUX_S5去的电路中只有EC LID RTC没有接限流电阻,其他基本都接的10K以上的限流电阻,所以重点查 这三个东东,先查了LID开关没问题,RTC电路也没问题,那就剩EC,把EC拆掉再插电原3V 电流正常0.00,看来是EC坏了,换上新EC 再插电源19V待机0.11??怎么还有短路??摸吧,最后摸到CPU供电芯片也发烫,
奇怪刚才摸怎么不发烫呢??经过仔细分析是因为此芯片的VCC供电是3 5V芯片的5V_PWR,刚才3 5V不正常没有VCC供电所以不烫。用表测VCC脚才3V看来CPU供电芯片也坏了,速换上新品,再插电源19V待机0.02正常啦,接屏开机触发电流刷刷上到0.7A不动了,心想是不是换了新的EC是不是要等一会啊,妈的!足足等了3分钟电流终于上去了联想LOGO出来啦,
可是,,,还是悲剧,机器一直卡在LOGO这里。妈的问题这么多,卡logo一般是有短路,PCH 不良 或者BIOS程序也有关系,先刷BIOS无果,短路基本没有,那就剩PCH了,换了一个新的PCH,激动啊应该好了吧,插电源开机。。。靠还是一样卡,抓狂啊没招了,仔细看看板子吧有木有掉件虚焊,当看到EC的时候发现有几个引脚好像没焊好,用烙铁再捣鼓几下,开机试试吧,MGD!好了??logo一闪而过接着正在启动windows哈哈,

磁铁技术含量不高,适合比我还新的新手参考,如有错误处请大家指出,欢迎回复

网友:
是一个io坏么

网友A:
真是清新冷静.完全没被上家修过所干扰.不过也上家也够意思了.没搞什么破坏.我大前天修的一个本.上家真是愿意玩电容跟电感互换的游戏啊.

网友:
真心想学习,思路正确

网友:
说的不错,文字太多,图太少了。多上点图,对新手更有帮助。

网友B:
看来楼主的焊工不咋地,抽空找个废板联系下EC吧,我们在实地刚考完EC焊接,限时4分钟搞定及格。2分钟优秀。BGA直球5分钟优秀,10分钟及格。

网友B:
哦,忘说了,EC是用烙铁,不用风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清新冷静.完全没被上家修过所干扰.不过也上家也够意思了.没搞什么破坏.我大前天修的一个本.上家真是愿 ...

电容电感互换??真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的焊工不咋地,抽空找个废板联系下EC吧,我们在实地刚考完EC焊接,限时4分钟搞定及格。2分钟优秀。 ...

呵呵谢谢提醒有空一定的练

网友:
文字中插图怎么弄啊我也想排版好点,可是不会啊,谁会的指点一下给

网友:
不错最后还修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忘说了,EC是用烙铁,不用风枪的

就是普通的烙铁吗?要是那种焊电容的大烙铁估计很费时间。

网友:
楼主应该多观察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烙铁吗?要是那种焊电容的大烙铁估计很费时间。

就用936的刀头,或者马蹄头都可以,

网友(2014-04-26):
用烙铁焊EC,厉害

网友:
黄老师监考很严格呀,不能有空焊,不能联锡、

网友:
这也叫新手,楼主谦虚了。虚焊可能是大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