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780LM-S主板时钟芯片发烫故障

楼主(2014-03-26):
修到一块华擎A780LM-S,故障现象为时钟芯片一通电就特别烫,心理可能时钟芯片坏了,订了个全新的时钟芯片,更换后仍然通电就发烫,求解

网友:
买到坏芯片了

网友:
两块板都是一样的,另外一块板也是时钟芯片发烫,换了个新的时钟芯片就好了

网友:
摸一下时钟芯片3.3V供电,1.25V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测量各个时钟芯片输出端是否有短路。

网友:
有一样的板子,对照测量一下阻值和电压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要量下输出的阻值。

网友(2014-06-18):
时钟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一下阻值

网友:
估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