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用DISKGENIUS格式化后恢复数据显示分区读起错误

楼主(2014-03-26):
硬盘用DISKGENIUS格式化后恢复数据显示分区读起错误,现在我改怎么解决,硬盘检测有很多坏道,数据还能恢复吗?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A:
要做自校准 用专业软件搞吧!

网友:
还有分区吗?这个要看具体的故障了,数据恢复不是一般有搞的。如有重要资料请找专业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做自校准 用专业软件搞吧!

请问硬盘有坏道怎么解决,500G硬盘有1620个坏道!

网友:
那么多坏道,恐怕恢复不了了。

网友:
有坏道可以用PC3000  DE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