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693hm显示器通电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4-03-26):
驱动板没有电压,待我上图细说

电源板上有个4863-2的管理芯片,怀疑损坏,拆的时候不下心把一脚给破了,料板没找到此芯片,好端端的下面打什么红胶啊
订货发来上班  故障依旧

下图三个光耦有4v做带你呀产生,是对是错

这个下图的光耦一段有140v的电压   另一端没电压  不知道正不正常那个

网友:
那个楼主能详细描述清楚吗??? 真心没看懂你说的啥

网友:
真心看不懂,实在不行改板子 啊

网友:
呵呵。。实在不行就整块换掉好了。。。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问题呀,半天没看懂,5V  12V有吗?

网友:
为了这个你订了一个芯片 运费什么的 还不如直接改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