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映泰A780GM2+SE供电场管851 48 58NG的代换

楼主(2014-03-26):
现在有一片映泰A780GM2+SE,一组供电场管短路,场管型号为851 48 58NG,此管百度了下都没有查到相关资料,请问这管可以用什么型号来代换?
资料

网友:
K3919可代换

网友:
一会试下,谢谢!

网友:
大部份的MOS管都能代换,我喜欢用0903

网友:
主板上供电的MOS管都是使用N管,从旧主板CPU供电处拆MOS管来代换。

网友:
大多都可以代换的,换上去后,监测一下温度,不发烫就行。

网友(2014-06-18):
一个MOS管还不简单嘛。

网友:
从就得上拆吧 一般都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