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 座子好换吗?

楼主(2014-03-26):
刚刚维修一台东芝 A300D的  机器  ADM芯片组的 开机电流跳的非常正常  就是不显示  然后用风枪把北 和显卡都吹了下 还是不行    一直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外接也不显示   以为是CPU坏了换了还是不行  CPU是炫龙RM70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 把他原来CPU换回去又可以拉  以为是CPUA座子虚汗了  果断的用BJA 加焊下   我去  居然不过CPU  连CPU电压都没有   北桥好多电容都短路   难道是把北桥给加焊坏拉? 但是我烧又烧不出来哦  难道CPU的坐子短路  但是我加焊的时候没有动他 连油都没有加

网友:
肯定吧CPU 座子搞坏了。一般来说。CPU座子是不会坏的。坏百巧的比较多

网友:
CPU座子比较难换,哎,换坏过

网友:
不要去换,,,

网友:
晕啊,这样搞板子岂不废掉了。复活的几率不大啦

网友:
没换过,不好换吧

网友:
换过   有点难度      换过有铅的    后期稳定性不是太好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拉   把北桥换掉就可以拉  居然CPU座子没有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