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寸开机白屏(解决)

楼主(2014-03-26):
前几天,朋友用了几年的AOC 19寸液晶坏了,请我帮他修一下,故障就是开机白屏。打开机壳,电源补焊,电容检测都每样问题,看来问题在屏上面了,检查液晶电源管理IC:tps65150 发现输入没有5V,反向检测保险烧了,正常保险不会烧,后面应该有问题,再检查,发现12V的整流二极管有反向击穿,换了后通电,发现TPS65150发热严重,还是白屏。立马上淘宝定了一个IC,第三天,货到,立马换上,通电检测12V正常。开机AOC的图标出现了。接上VGA信号 图像正常了 装好喊朋友来拿,OK。搞定!附图纸

网友:
哈哈,我学习了。吸收技术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A:
屏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型号是什么,,,

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