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上电前 如何检测主板有无短路

楼主(2014-03-26):
刚修液晶可以说一下主要测试点,一般都是哪些地方检测这块板有无短路?

网友:
我也是小白,我过来学习的哈哈

网友:
这个还没怎么修过。。之前修过一台康佳的。。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加电前电源部分可以万用表跟下线路  量阻值

网友A:
最基本的是测电源的输入两端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了,可能里面的有些地方已经短路了,再进一步检查各模块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是测电源的输入两端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了,可能里面的有些地方已经短路了,再进一步检查各模块的 ...

是用测12V蜂鸣档直接~5V输出端测?如果12V有短路这是我测12V电容输出万用表会响,请问我理解我对吗?

网友:
我一般是测220V输入的两端,看阻值大小,一般有700K---1M左右为正常

网友:
我是新手!

网友:
一般看保险有烧毁没 有基本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一般测桥大电容开关管 50V电容  蜂铃铛测

网友:
不确定 可以接个灯泡 以防万一

网友:
在交流电输入端串接100W灯泡,灯泡太亮则短路

网友:
量电源板部分开关管整流桥和二极管应该都不通

网友:
测保险     接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