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31-ds3l不跑码

楼主(2014-03-26):
主板不跑码,PCI复位偏低,求图纸

网友:
我没有  希望你找到了

网友:
你这个论坛没有么、。

网友:
复位偏低有可能是某个复位信号拉低了,用断开的方法测试下,去掉75232,去掉网卡

网友:
跑下电路3.3V,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可以跑下线看看是否上拉的电阻坏了 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
重点测量一下南桥和IO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具体是多少电压,对地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