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 笔记本插上电源后供电成24V 详细请进

楼主(2014-03-26):
宏基 V3 571g的 机器  进水 PQ7 腐蚀 清理后 还是只有待机 不上电 摘下管子测正常 装上 测笔记本的供电成 24V  电流表显示的是18.5V  但是后来发现只要用手放在PQ7上面 电压就变成18.5 离开就变成24V 变成18.5V 的时候可以开机 正常启动 手放开就变成24V 电源灯亮 无语啊 还有个情况就是  先把手放在PQ7上 然后插电流表 开机正常上电显示 然后将手拿开 再关机开机也正常 但是插上电池后就不行 请大神来解释解释 万分感谢 小白

网友:
3V 有3.6v  5v.有5.9V  小白啊 不懂 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