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9L

楼主(2014-03-26):
  如题联想e49L笔记本,进系统用30分钟左右掉电,刷过bios,换过cpu,换过内存,换过硬盘。还有什么看的地方吗?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桥的问题,但是干桥容易导致主板表型报废,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的问题,但是干桥容易导致主板表型报废,注意。

现在的板子是亮的,怕是干完桥以后就不亮了,感觉就剩桥了,而且也没有别的可以干了,给客户报风险了,不行就让他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板子是亮的,怕是干完桥以后就不亮了,感觉就剩桥了,而且也没有别的可以干了,给客户报风险了,不 ...

这个修过很多,桥不好焊啊。好自为之。

网友:
这个一般是南桥引起的   你先报风险吧

网友:
嗯,是比较棘手!有空我给你问问我师父哈!

网友:
是不是热保护呢?

网友:
怎么个热保护

网友:
加焊桥试试,一般这种情况就剩桥的问题了

网友:
3桥合一的,没敢动,客户接受不了,已经还给客户饿了

网友:
首先考虑温度,散热管是否导热,动桥风险一定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