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B显卡驱动

楼主(2014-03-26):
  华硕  K50AB 打显卡驱动  要灰屏  换了显卡  刷了BIOS    装系统还没有装完就灰屏了   要是不打显卡驱动能正常使用  不装显卡驱动  在系统里  驱动精灵一打开就重启    求大师解释    谢谢。。。。。。。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师修到过的啊

网友A:
你装的XP 吧 ?装个WIN7试下 如果装WIN7也这样就是北桥或者显卡问题   这个论坛有帖子啊  装XP 要在BIOS下把独立关掉

网友B:
要么在官网下驱动试下,要么就是显卡坏了,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XP 吧 ?装个WIN7试下 如果装WIN7也这样就是北桥或者显卡问题   这个论坛有帖子啊  装XP 要在BIOS下 ...

如果不关独立显卡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在官网下驱动试下,要么就是显卡坏了,换个显卡试下,

显卡我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XP 吧 ?装个WIN7试下 如果装WIN7也这样就是北桥或者显卡问题   这个论坛有帖子啊  装XP 要在BIOS下 ...

谢谢  装WIN7好了

网友:
楼主我在找K50AB的BIOS,上传过好吗,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