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4-03-26):
      故障:加电不显示,电流上到0.57a左右。我测了一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但是电池供电只有0.4几。
测完电压之后我刷了一下bios故障依旧,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把显卡板去掉,然后看下电流,看CPU有没有跳变

网友:
C446M是集显,C466A才是独显的,楼上知道么

网友:
C466M的内存和南桥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