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26E530有声音没图像,原来是高压保护。将OZ9938GN ...
康佳LC26E530有声音没图像,原来是高压保护。将OZ9938GN3脚对地后故障排除

楼主(2014-03-26):
康佳LC26E530有声音没图像,康佳标志一闪就没了
故障排除

网友:
不好意思,搞反了

网友:
现在正试机,图像声音都正常,希望没事

网友:
已试机一小时,等顾客取机

网友:
26高压比较高去掉保护,打火会打坏驱动(逻辑)大板,小心客户追究你

网友:
修好它安全点吧。

网友:
电源板再闪2次就烧驱动板。高压危险

网友:
这样不安全,还是修一修吧,虽然麻烦点

网友:
去保护返修率高

网友:
冒风险的维修,希望下点功夫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从不去保护,要么换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