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HM65 无显

楼主(2014-03-26):
板号:DATE5DMB8F0   能开机,电流0.9  也能关机。。  就是没显示,,,。我现在不知道查哪个信号 ,,有会的吗?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看外接亮不 !是不是暗屏

网友:
在看是不是 不过内存 把内存拔了 看是不是跑0.9了

网友:
CPU 显卡的供电都了出来了吗

网友:
不接内存也是0.87---0.9

网友:
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啊

网友:
集显加焊桥,独显加焊显卡。

网友:
独显的。
加过不行。

网友A:
内存VDDSPD  3.3V正常? 无线网卡22脚  MPLTRST  1.9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样说的太笼统咯。。

我给图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我现在对这些信号,,,不怎么清楚 。

网友:
你先查显卡供电都有了吗 显卡有好几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VDDSPD  3.3V正常? 无线网卡22脚  MPLTRST  1.9V正常?

无线网卡22脚  应该是3.3v才对吧

网友:
SUSB#  SUSC#都有了。。是不是供电正常。现在机子按开关。。。能开能关。。。就是没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22脚  应该是3.3v才对吧

是EC发出来的?还是HM65发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EC发出来的?还是HM65发出来的?

平台复位应该是 南桥发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平台复位应该是 南桥发出的。

现在平台复位已经有了,就是有点低,南桥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平台复位已经有了,就是有点低,南桥有问题?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南桥问题

给点儿建议吧。。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机子没工作起来? 你测了 RST 1.9V就不对啊。看看谁影响的复位把。

网友:
外接正常码啊!内屏区分好坏。-(示波器点击屏街口的LVDS查看波形)查他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修板子不是动不动干桥,很多都器件问题,除非你的逻辑关系认为桥坏了,不需要考虑就做了啊!)

网友:
说的不够仔细呀

网友:
显卡供电0.9正常?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机器修复,通电后休眠灯亮换的EC,电流到0.9是因为网卡坏了,摘掉网卡后电流到1.20A,又换了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