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450开机外接正常,内屏不亮,背光都不亮,

楼主(2014-03-26):
知道的不吝赐教,本人也小白,看帖子里面都是干显卡,我看外接都正常,看岛国片都可以啊,不花屏黑屏死机这些

网友:
换个屏试试  也有可能是显卡屏那一路输出

网友:
先判断屏接口 屏线  屏 是否有问题先!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的问题多谢  看样子楼主好像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显卡,屏线,屏

网友:
外接正常不一定显卡就是好的。。先查其他条件 最后在考虑显卡   查查 屏供电  高压板供电  等。。

网友:
先压一下,或简单热吹一下显卡,不能是破坏性的

网友:
我搞过,直接换全新的显卡,加热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