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苹果a1286 第二代 I7 ATI顯卡不进系统或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4-03-26):
这个特殊的问题遇过三台了,至今还未修好,所以特意上来求助各位。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开机的时候显示正常,但进苹果系统时死机,进系统安装盘时全屏幕出现蓝黑直条纹,测试过能进WIN7 但装ATI显卡驱动後蓝屏。
遇到这种情况,正常处理方法当然是找个好的显卡换上去呢,换好了进系统正常,能用,但关机之後隔一会再开机故障情况一样!以为显卡做不好,加焊显卡!又能进系统,跑3D正常,但开关机几次後故障一样,以为显卡蕊片不良,再换!又是第一次进系统正常,开关机几次後故障一样!这时候怀疑是否开机的时候用ATI显卡,到进苹果系统的时候切换CPU集成显示才出现的故障?决定加焊CPU,第一次又正常,开关几次故障又出现,请问有没有人修过这个问题?是不是CPU集显有问题?需要换CPU吗?一个I7的CPU不便宜,不敢谬然更换,请问大家有甚麽意见?
测量过当进系统正常的时候集成显卡的电压有跳变,但进系统死机的时候集显的供电没有跳动甚至没有拉高到正常电压,证明切换到集显之前已经死机。

安装集显驱动蓝屏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0805-1.html

网友:
以前弄过老型号的苹果机器,ATI的显卡,显存空焊也会有类似现象.

网友:
开机按下alt键能正常出现启动盘选单,而且在win7下,不装驱动显示正常,所以不像显存问题吧?

网友:
看下系统总线了,hm65,hm77跟一代不一样

网友:
有个一样的故障机器。

网友:
苹果的机器搞的好上火。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此问题很难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过两台,没修好,后来想换板的时候,商家说有一种是全新的,一种是修过显存的,后来客户嫌贵不修了,  你可以试一下,4个显存都换掉看看, 要是好了,上来说一声,

网友:
今天又接到一台這個問題,又是i7  2.0 的cpu ,現在上傳圖片

网友:
应该是通病,请问有没有人修过?怀疑cpu 坏

网友:
好像遇到的全都是i7 2G CPU的

网友:
直接拔下来直球

网友:
苹果的机子也会有问题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呀 ,分享一下 同问题

网友:
换显存好的可能性大 买回来板也是换了显存

网友:
楼主有条件换个CPU试试  我没修过苹果 但是别的机型有碰到过。。求鉴定

网友(2014-05-17):
应该是南桥,苹果的机子显卡只修显存使用,真正的显卡还集成在南桥里,以前搞过一个灰屏的,换了显卡不好,后来查图纸发现显卡在南桥,换南桥好了

网友:
结果出来了吗?

网友:
显存 CPU都有花屏现象。。。换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