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电源板上的 LD757sp图纸 好心人发一份

楼主(2014-03-26):
LD757sp  不是LD7575

网友:
没见过这种型号.

网友:
看错了吧,没见过

网友:
好像是没有看到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型号的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个型号啊,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好像没这个芯片吧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我也没听说过你说的这个型号,你确认么?
最好把牌子、机型、电路板元件照片发上来大家看看,也许可以根据电路结构给你个意见

网友:
看错了看错了是7575的,请问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我也没听说过你说的这个型号,你确认么?
最好把牌子、机型、电路板元件照片发上来大家 ...

显示器现代的,logo是AOC的感觉这家伙有点山寨了!
昨天看错了是7575的PWM芯片的,请问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块电源板吗?

网友:
如果找7575的话,AOC的机器,很多有这个芯片,,

网友:
7575常见问题是5V 14V输出电压不足,大多直接换7575就好,当然前提是排除整流及后级滤波电容失容漏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