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 2代775针,cpu不发出ads#,还缺什么东西呢?

楼主(2014-03-26):
故障是:不跑码
触发后有复位,对照点位图测量cpupwrok 和 cpurst# 都有1.2v电压,cpu供电肯定没问题,示波器测量cpuclk有波形,只是比其他时钟幅度小一些。
测量pci上的frame#只有电压没有波动,从cpu的d2脚焊出一条线,装好后抓H_ads#仅仅一个高电平,没有老师们抓到的波形,看情形是cpu都没过。
还缺什么条件呢?
cpu是好的,别的机器上能跑

补充内容 (2014-3-29 09:44):
换cpu旁边一个822解决,不知道是不是运气碰上的

网友:
恳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还从来没抓过ADS#,有机会抓一下试试

网友:
有人修过这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