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630z集成 维修经验,含BIOS

楼主(2014-03-26):
此机拿过来插电流表 严重短路 拆开 发现CPU坐旁边有一8个角的芯片(4800B )已经烧成灰了 拆了把板刮干净  板已经烧穿了 刮完烧掉的 一个洞 呵呵 那个H82 也换了短路了 1.0V MOS管也换了一对了 还是不行 UOT1.O反馈线烧断了 图 开始没有电压出来 一切正常电压 但电流拍0.6 不动了 郁闷 想1.0V是给北桥供电的 换北桥 开机 故障依旧 这次郁闷 搞了好几天 还是一样 跟客户说修不了了 准备装起来 但还是心有不甘 心想是不是时钟不行啊 加焊了一下 奇迹出现了 电流跑起来了 0.6  0.73  0.8  1.12亮机 LOGO出现 心里那个喜啊!!!!!!!!!!!!  本人修机靠经验 没有原理基础

BIOS在2楼

网友:
哦 原来要先压缩

4630Z 原机子.rar

网友A:
我和你一样是没有原理和理论的,想问一下你做了几年了??

网友:
修好收钱就是王道啊  呵呵   没有理论基础这么厉害, 不过这样的机器  亮机后最好多测试测试  再交给客户比较保险

网友B:
这个有明显故障点 所以楼主用经验轻松拿下

网友:
基础很好,楼主谦虚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呀,从事这行好些年了吧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不要放弃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一样是没有原理和理论的,想问一下你做了几年了??

学就发了2年把 07年自己做到现在 但就是没有赚到什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明显故障点 所以楼主用经验轻松拿下

真没有不说的意思 我说的都是自己的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