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体机开机白 红 绿 蓝 循环显示

楼主(2014-03-26):
型号是2205 AMD芯片组的 有人说可能是屏线问题 但觉得一体机不大可能屏线坏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二,看是AMD北桥就加焊了一下,无果 ,实在没办法就换北桥了,还有独立显卡板,装不装都是一样,所以应该能排除显卡板问题,在线等

网友:
bios 问题吧

网友:
youke能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白 红 绿 蓝 循环显示这样是因为液晶屏没有收到VGA信号导致的,也就是说屏幕好的  主板有问题  不能显示

网友:
没有见过,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VGA连接线虚焊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