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AAF 板号K40AB-R1 进系统 一卡卡的

楼主(2014-03-26):
华硕 X8AAF 板号K40AB-R1 能正常进系统,运行起来卡 ,看视频时像画面也一卡一卡 好像慢动作,声音也不正常,CPU换了 ,内存换,硬盘换了CPU的温高 改了风扇常转后温度降下来了,显卡驱动到官网下了。不看视频打开网页好点。请教

网友:
我也有一台类似问题的笔记本,记得来实地的时候一前辈说过,先查时钟,时钟没问题,可能全板的电容老化造成的,当时我听到全板电容。。。。。。果断放弃了

网友A:
楼主咋没换系统,有一台HP的,我换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咋没换系统,有一台HP的,我换系统就好了

系统开始就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