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78 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26):
        接到这个板第一个想法就想加焊桥.....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
        但我是这样处理的,先打基本电压,测得内存,桥,CPU,总线供电都有,然后我就风枪250度,对着桥芯片一顿猛吹~~~
        吹完之后还是一样。。。那么基本可以先不管桥虚汗的可能了,就得再细心点找找了!如果最后实在不行我才会真正的加焊桥芯片的。
        既然总线电压都出来了,那就往后面推~找总线的PG。找了论坛也没这个图纸,但好在找到了点位图,而且是最新的FD格式,不会用啊......费了好大劲才知道是按ctrl+f10打开点位。。。。
        打开点位看遍了主板发现真的是总线PG没有出来!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就是上面这个822排阻上拉得来,边上三极管控制,检查发现822排阻损坏,更换修复。

网友:
这个pg应该是时钟的开启信号把 没有他 就不会有时钟了

网友:
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一个822.

网友:
现在主板修的好没有激情啊  没有客户板子  几乎都是同行的 20一片   浪费精力  没事干的时候修修,真是浪费饼哥传授的一身本事了

网友(点评):
20米,悲剧,还玩个毛啊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 同行30起步 关系好的25 但是 还是没激情 哎 现在的人都不 重视技术

网友:
~~~的确是这样,台式机板子实在没钱赚——有闲时间练练... ...

网友:
主板维修好复杂啊。真是难啊

网友:
我现在已经对主板没得兴趣了,。虽然我也修不好几块主板

网友A:
这是PG也不是复位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基本上看到单桥的,修个十分钟没找到问题,都先烘烘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PG也不是复位啊

总线PG都没出来会出复位吗?

网友:
asus主板很容易坏822.

华硕822排阻坏的地方太多了, 有BIOS旁边的 IO旁边的 CPU供电旁边的

网友C:
说一下那250度的轰轰轰是怎么轰的呗..我也常常吹.吹坏的有,.吹了没反应的有.没见有吹好的

网友:
问一下 风枪250度 你那温度低了吧

网友:
真轻松,技术高运气也好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那250度的轰轰轰是怎么轰的呗..我也常常吹.吹坏的有,.吹了没反应的有.没见有吹好的

就是风枪调到250度  风力调4 离桥一小点距离    快速移动吹

网友:
哈哈现在只有修笔记本才能赚点钱。

网友:
没看到啊   老师点位图怎么看啊?求指教

网友:
为什么没复位查总线PG呢,总线PG怎么找呢

网友:
822的排主 好容易坏哦。。。这个是电源的哦PG信号没有吧 还是 ?

网友:
我吹桥的风枪都是410. 250烘干还差不多。

网友:
东西便宜了,客户基本都选着换板了.

网友:
我也有个块,CPU假负载上没有VTT电压,串口电压很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vtt的阻值是多少啊!!!!!
neco
VTT就是总线电压,这个电压没有产生的话,可以对应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VTT对地阻值在主板上CPU的情况下,测量偏低是正常的,一般此测试点正常对地阻值为几百欧姆左右。
详情

网友:
点位怎么看呢,LZ

网友:
感谢822生产厂家!!!!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华硕怎么老爱坏822啊

网友:
也不送个点位图什么的。修的到是很仔细

网友:
主板维修好复杂啊

网友:
我现在在电脑店里混工资一个月也能混不少。现在基本都不碰主板了。天天就搞笔记本。还好。以我渣渣的技术。基本都是BGA搞定。

网友:
这个写的不错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又是822排阻,简直是送钱给我们花的,呵呵

网友:
822是华硕的老大难问题了。支持一个。不过我看到上面有人说修个主板20元我要哭了,我还准备最近从30涨到40元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PG都没出来会出复位吗?

总线PG?是什么啊?   不是CPU复位吗?